WD80G的硬盘变60G啦

楼主(2009-12-09):
我有个台式机WD的硬盘是80G的,现在变60G啦,我运用啦好几个工具都不行,但在DM里可以看到是80G的,我运用DM格式过啦,但DM格式完是看到80G的,如果你在用机器里格式一下,马上又是60G啦,请高手帮忙,

网友:
不分区就整个格式化么?还是分区之后再格式化出的这个毛病那?有时候硬盘上的跳线会导致这个毛病

网友:
是有隐藏分区,用FDISK 工具或者SPDISK维修

网友:
用这个软件也许能帮你搞定,这个是从老外网站上当的,我用它搞定了很多盘

网友:
哈哈,我的附件为什么不能上传呀

网友:
LS 的想想别的办法吧 想看看你的软件上什么哦

网友:
硬盘里的BIOS被改过吧

网友:
有附件可以发到我的邮箱:liyanbing000@163.com

网友:
先用MHDD ERASE一下
如果HPA了,用NHPA恢复先

网友:
用DM对硬盘进行清零,是否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网友:
一般品牌机都有一个隐藏分区的,进入DOS工具箱里,把隐藏分区给释放出来...
不行的话,把你资料保存下,给硬盘做下低格

网友:
用NHPA试一下吧。

网友:
没有数据的话,用MHDD,先NHPA,然后ERASE

网友:
是不是隐藏了分区啊? 之前维修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