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dell d510 开机过几分钟就暗掉了 大家知道是高压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吗 谢谢 我是新手
DELL

网友:
这个不能确定,先用高压板代换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开机过几分钟?测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满足不那,我遇到过灯管坏的,要不就直接外接灯管测试下

网友:
多半是因为灯管哦 ~灯管供电不足或者灯管老化~!

网友:
是突然变,还是渐变,亮的时候屏的亮度如何?

网友:
凤凰捏盘
大多数情况是高压条坏了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
你所说的 暗屏 应该是黑屏吧!
黑屏 差不多 是 高压条 坏了

网友:
楼主先按上面的说的排查下 不行的话 应该就是开启信号保护后被关断了 我修过两台那种情况 不是高压条也不是灯管 如果你的本本 用着用着就暗屏了 重启后又正常 就参照我的方案 从屏上飞个开启信号到高压板 或者借5V USB

网友:
灯管老化了啦。。。。

网友:
这是屏灯管不亮所致。与灯管有关的电路都在检查这列。
1、检查灯管是否老化。这个方便,找一带线灯管,插在高压板上,如果能长时间亮,说明灯管老化,换灯管。
2、检查高压板,如果外接灯管也不行,说明高压板有问题,找一代用板试机。
3、屏供电。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有LCDVCC、VIN、BLKON等。

网友:
雨哥好
你说反了吧。。。

网友:
你确定是暗屏的话(很暗很暗就像你把亮度调到最低一样,和黑屏不一样黑屏是看不到任何影像~暗屏是可以见到一点影像的~只是亮度极暗~很多人都把暗屏说成黑屏~的)~就把屏拆开用你自己的万用高压点一下屏~看屏还会不会亮一下灭掉~如果会直接换灯管~要是不会再灭就直接换掉高压条~

网友:
不够详细

网友:
或许灯管一头的连线烧黑了,虚接了

网友:
你试一下把高压条接到屏框上看下,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开一会儿再暗的情况,基本上很少碰到高压故障的,绝大多数是灯管所致。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南
造成屏暗的原因有高压板、灯管、屏保开关、主板,如果你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先拿一张屏外接,如果正常说明高压板没问题,然后将屏线也插上这个屏上,如果没问题,说明灯管老化了,需要换之,如果问题同事的话续再查,看屏暗的时候是不是压到屏保开关了或者旁的原器件有损坏的,如果以上问题都排除说明主板有部题,给屏线供电的场管有问题。

网友:
描述得也太简洁了吧!先把屏下来,用一根确定好的灯管装在此机高压上,看此灯管是否一直都亮,开个十多分钟,照亮就应该是灯管的问题,LS有的说得很对,以我的碰到的,基本上这种情况都是灯管问题,特别是灯管一头烧黑了或虚焊了常见!

网友:
换上好的高压测试不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