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648c0+s964la2 不开机

楼主(2009-12-09):
主板显示FF,无pcirst,1.7/128/400 CPU 电压095,234/128/400 cpu vcore 电压1.5,电压都正常,I/O更换过,75232和网卡都拆了下来,时钟工作正常,没思路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PG都正常吗?正常的话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老规矩:供电-时钟-复位.很多故障都由供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