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发个小经验吧大家不要笑也许实用呢

楼主(2009-12-09):
我一般修东西不喜欢让人看着修 今天碰上了个顽固的,非要在旁边看着
这可怎么办 液晶显示器一看电容了,稍一思索,把板子折下来,哟好多灰啊,你帮忙去清理下吧,趁哪个伙计走开了,飞快地把电容按下去
然后再若无惹事地去拆了几个管子,再把电容换了好收钱

网友:
万般无耐啊,有同感!如果告诉他电容坏了。。。。

网友:
我修机器一般都是客户就坐旁边的,边修边和他聊两句。习惯就好了,他看就让他看着好了。懂不懂还不一定呢,怕这个干吗啊?

网友:
你的行为和你的名字一样呀
我做板卡维修的时候,有一次客户拿来主机,跑C1(其实就是内存氧化了)
我煞有其事的把板子拆下来,给他换了个场馆,电脑给他吹了吹灰内存也擦了一下。。。

网友:
如果你告诉他只是个电容坏了,然后收他15-20块的维修费。他一定说你是JS 哈哈

网友:
我就后悔这件事
我手上有很多网吧客户  很多都是大量显示器 因为我们这里网吧协会的会长和我小熟 修网吧机比较多
一次一个网吧的三星911N 开始坏了 刚过保  想趁此小赚一下
不过头一次他们网管拿来5台过来修  都是爆电容  修好后他说就是电容坏了  这么简单 又没成本
此人和我很熟 又深知维修行业  我被他说中要害  就只得依他的还价
心想 他网吧还有那么多的三星要换电容  就便宜点吧 反正换电容又不麻烦 “薄利多销啊”啊
后来 一连两个月他都不来  难道他网吧的显示器都没坏?  据我的经验 这样的网吧显示器 一旦第一台开始坏了后  平均每一个星期都要坏一台的
后来遇到他网吧的老板  我问他网管最近怎么不过来玩啊
谁知那老板得意洋洋的说:“都是你王师父教的好啊 ,网管那天从你那里回来了后就买了一包电容
天天在忙着换电容呢! 换一个好一个,谢谢你哟!  我给他涨工资了。。。。。”
当时就想找个豆腐撞死!!

网友:
在醒目位置置一牌:为了您得到及时的服务,请您在外围等候!

网友:
我就后悔这件事
我手上有很多网吧客户  很多都是大量显示器 因为我们这里网吧协会的会长和我小熟 修网吧机比较多
一次一个网吧的三星911N 开始坏了 刚过保  想趁此小赚一下
不过头一次他们网管拿来5台过来修  都 ...
引用 网友A:

唉,所以,最好别当着他们面修.
我修的911N最开始都是爆电容,场管也会烧掉D.所以光换电容是好不了的.

网友:
我就后悔这件事
我手上有很多网吧客户  很多都是大量显示器 因为我们这里网吧协会的会长和我小熟 修网吧机比较多
一次一个网吧的三星911N 开始坏了 刚过保  想趁此小赚一下
不过头一次他们网管拿来5台过来修  都 ...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错呀,一看就会的,不能让他知道,如果看也看不明白的 可以让他看,,,

网友:
看完了这么多专家的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首先问题是屏进水引起的,水进到了那层薄薄的液晶面板里面。从而引起了屏里面的故障。估计只有报废了。。。。。谢谢大家的热情讨论

网友:
这还不好办,当着她的面,多拆几个芯片换上,使劲黑他一下,估计他也说不出什么来,好的换好的也就是费点时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