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适配器中间的针到底有没3V!

楼主(2009-12-09):
我找了好几个原装的了!都是没问题的! 量 电源头 内壁 19.5 中间那个0.2 V! 如果直接给主板电源接口飞个 3V 行吗!
本现在问题是提示the ac power adapter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
现在机器能开机,电池总是红叉子,cpu频率不是 100%工作。1.3主频现在只有 300MHZ!

网友:
飞仙少不行的,,中间那个有数据和主板沟通,,
飞个电压,,很纠结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到底什么问题呀!主要测量也都通呀!就换了个头就这样了

网友:
换了个什么头?电源适配器的头还是主板的电源接口?如果是电源接口的话你重点看看是不是在换主板电源接口的时候搞掉小电阻之类的东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的

网友:
头要是一样的啊 ?要不就是弄掉了东西了 仔细看看吧

网友:
插在主板上完成回路,才有3.3V。这个是3.3V只是信号线的直流平均值,你接个3.3V上去估计要烧东西。

网友:
让人很胸闷的东西,杀千刀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