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 CPU供电0。98

楼主(2009-12-09):
联想天逸100 开机风扇转  CPU  北桥  南桥都有正常的温度   但CPU供电为0。98 V   其它各路电压都正常,不知道CPU供电电压低应当是什么造成的  另外,这板上的时钟IC很热,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查这CPU应当是1。1几的供电呀

网友:
待机0。04   开机直接停在0。68A。。。 最后回到0。6A。

网友:
CPU供电正常的。看机器跑码不?跑到多少?

网友:
我没有卡,只能测试电流了,加焊了板载的内存

网友:
有可能说北桥的反馈信号没过来吧

网友:
你换CPU    我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子在加焊内存是老是不上风扇开几到后来把CPU坏了  一开机0.68A 又回到0.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