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 478针上U0。99V 上假负载1。4V

楼主(2009-12-09):
求助 如题 上U只有0。99V 赛扬1。7的U 正常不
主板
求助

网友:
测一下其他供电是否正常?发地址给你参考一下这是我昨天修的一块845PE板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8337-1-1.html

网友:
我的是内存供电问题引起的!

网友:
如果别的供电都没问题的话 那应该只有俩个原因 一个电源IC 一个U座子

网友:
CPU座的VID针脚扩孔了或者电源IC坏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