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00

楼主(2009-12-09):
昨天接客户一板子  开机测试卡不显示  只有12V 3.3V  5V 和复位等时钟等长亮 风扇转  先 测量CPU 发现 无电压  后检查出 CPU电源管理芯片 ISL6566 坏   后 找一旧板上 换下  加假负载测 CPU电源正常    然后上CPU  开机  。。测试卡亮了 但是不跑马 只显示00  查各电压也基本正常。。。。。。。。请各位老师指点 接下来的维修思路     换CPU   故障依旧。。。是不是需要刷BISS  。。。。郁闷中。。

请将故障板子的型号、接口类型等写清楚
下此再发现这样发帖,直接删除!!

网友:
看CPU有没有选中 BIOS芯片先 选中了不跑代码 肯定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查资料找CE 看看CPU有没有选择中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代码
   刷完BIOS不行把网卡去掉好了
    你在看看不行换I/O

网友:
出现00一般是时钟的问题吧?

网友:
压一下南北桥后再考虑其他元器件,有没有发汤的地方。

网友:
...oo是CPU没工作。。。。你只是说CPU电压有了~但你查过CPU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呢?

网友:
你有没有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VCORE电压都挂了,说不定北桥也挂了,有的时候你要量测别的信号时不是正常啊

网友(2010-03-10):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代码
   刷完BIOS不行把网卡去掉好了
    你在看看不行换I/O
引用 网友A:

网卡会引起这样的 故障吗     那也 网卡 有没有什么症状  例如 发烫什么之类的

网友:
CPU的3个基本工作条件要正常啊。电压。时钟 复位。再查查看。

网友:
电压。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