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内存负载场管烫手(9日晚已更新)

楼主(2009-12-09):
故障板为华擎GE PRO-M2  电压都正常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内存负载上下管 异常发烫 但电压都是对的 也尝试换了两个管子 但依然发烫  没思路了

要打内存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吗?

板子故障为复位灯常亮 全板无复位 CPU座子没PG 然后电源管理芯片 的PG信号也没发出 但供电正常 电源IC的型号为L6916D CPU的主供电是正常的

我看了下L6916D的PDF 说这个芯片的PG信号没高电平也是正常的 只要空悬着就可以  内存负载产生电路的两个小管子异常发烫 一会就烫的厉害了 烫手的厉害

很不正常 我怀疑就是因为这个负载烫 导致的故障

这管子很小 比芝麻管大一号 比普通的场馆小很多

网友:
能不能正常点亮嘛 烫手是正常的。只要不吃烤爪爪都行!

网友:
华擎的板子,供电管的温度都高
你的板子现在是什么故障现象嘛?

网友:
华擎的板内存供电管就是非常烫,我修到的连PCB都烧坏的,还好他有另一个空位也可以装

网友:
先说一下你的板子有什么故障呀。在说现象

网友:
换个耐压值大的,就没事了

网友:
先说一下你的板子有什么故障呀。

网友:
很多问题都是第一次碰到 诶

网友:
L6916如果产生了正常的VCORE后,PG端是应该输出一个高电平的
VRM_PG信号如果没有到达南桥,南桥是不会发出PCIR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