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外接显示正常 主屏不显

楼主(2009-12-09):
dell d620 外接显示正常 主屏不显

刚开始量屏供电  第2脚 有个3.3 跳一下就没了 三脚3.3 V           先是怀疑显卡 加焊后 没装壳子,亮了!以为好了。 等我装好壳子,连接好其他线以后。开机还是老样子 主屏不亮,。  外接屏正常!
   有点意思了  1.肯定是壳子装上后有短路 2.没焊好 3.周边 有问题 (键盘.鼠标.光驱 等..)
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实验     最后确定问题    只要不装触控板到主板的链接线就正常!
   检查触控板!!!  首先我用外接显示器进入系统   发现 触控板各功能正常  左键 右键 触控 都正常。 ???( ⊙ o ⊙ )!
还是继续锁定问题      发现 把触控板 下面的左右键链接线的地线挑开就可以了  (这个触控板有两组左右键)
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是触控板的供电 发生了问题 与屏供电有冲突
还是触控板有问题  可是外接显示器进系统 触控功能正常啊   不解o(>﹏<)o ???
  由于没有电路图   再加上客户要的急 只好 到此了
下面上图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因为触摸板引起外接显,屏不显的,而且触摸板左右键都是正常的。希望有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少见~多半遇到的外接显~内屏不显都是显卡。。

网友:
可能出于BIOS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没见过,但是没装好就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也觉的问题比较特殊 所以发上来给大家一个经验
如果有 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屏供电有几组
因为我量了屏供电的电压 发现 1.GEN   2.问题脚  3.  3.3V
问题脚 正常时候也是3.3V    接上触摸板 后  开机 该量的时候 出现3.3随即降为0V   跳变过程中液晶屏可以隐约看到一点反应      灯管是没反应的

网友:
奇怪问题。没听说过触摸板会影响到屏的问题。还真的期待因为人解答

网友:
没有修得那么辛苦,我修一个TCL的,直接飞3.3V过去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把显卡重新做一次.应该会好

网友:
查线路,直到发现3.3V供电的来源,然后找输出电压的条件是否正常,不用动不动就BGA。以前修过一个同方的本本就是因为3.3V的电压不稳定屏经常无显,最后确定是一个很小的平转平MOS管问题,更换后就很稳定。

网友:
这个飞线 是不行的   我试过
再说飞线也不好  有些问题还是要找到根源才能彻底解决的
能否解释一下   怎么会跟触摸板有关系?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