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G31主板被雷击坏

楼主(2009-12-09):
致铭G31主板被雷击坏通电不触发南桥即发热,不触发时网卡接口处的两个灯都亮的,应该判南桥了吧,

网友:
先取网卡
再测3VSB,如果还短路;或者一通电未触发南桥就发烫,就换南桥

网友:
南桥多半这雷击坏啦~~~~~~~~~~~~~!

网友:
这样是不能说是南桥的问题,要看一下3VSB是否正常,一般雷打坏的都是网卡IC,最好先把网卡IC搞下来,再看情况

网友:
杂牌主板一般防雷性能做的比较差,一坏就会烧很多东西

网友:
先取下网卡   在量3。3V有没有短路  如果短路南桥一般就坏了

网友:
把网卡拆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