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老是重启!继电器老是咔哒咔哒的响??

楼主(2009-12-09):
我量过高压部分的
二极管
是好的!!我怀疑是消隐电路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望哪位大哥指点啊!!??
重启

网友:
会不会行管太烫了,过流保护了

网友:
估计是行管的问题,模拟换了试一下

网友:
高压保护了

网友:
把行供电断开看响不响

网友:
跟消隐电路没有关系 查查CPU到继电器之间的元件

网友(2010-01-09):
查查CPU到继电器之间的元件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