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9-12-09):
一块ASRock 的蓝色主板 型号是775dual -800pro 主板是不跑代码 电压点正常 AGP 1.5v ddr 2.5v 1.25v cpu 1.351v bios灯常亮 刷了个bios 也换过bios 还是一样 bios 灯常亮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把北桥加焊了下 ,还是一样,北桥是 kt800 南桥 vt8237 io型号特殊所以没有换83697hg 不知道坛子里有谁修过这种故障 另外说明下 agp的那个电容鼓包已经换过了 而且没有换反 看到图片不要说我的诊断卡是坏的啊 好的

网友:
就按不跑CPU来修,量CPU工作条件,这样乱修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
重做北桥吧!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都具备,就是不跑cpu 菜谱座子是过孔的 不应该出现空焊的可能  也没有倒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