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s533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12-09):
这个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各项供电都正常,CPU坐有点虚焊,手里没有BGA台,775的CPU坐,如何加焊CPU坐啊。。在线等答复

网友:
风枪去掉风嘴,加助焊剂直接均匀加热,直至中间电容熔化,停止加热,冷却试机,不过成功率不高,有BGA加焊775CPU座成功率也不是怎么高的,经常返修,原因可能是主板变形太严重,祝楼主好运了,

网友:
谁说下,复位测试点在那几个部位,还有无复位的检修思路看呢,。郁闷了

网友:
用热风枪吹  或者放在锡炉上烫座

网友:
压紧风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