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 865PE USB鼠标能用 U盘不能用

楼主(2009-12-09):
技嘉865PE
插USB鼠标正常,但是插USB优盘认不到,
供电正常  VDATA1  VDATA2 阻值正常
示波器  看不到波形
刷BIOS无效
难道是南桥?

网友:
你插什么USB认不到,是不是电流不够啊,注意USB口转5V供电的小管子

网友:
插U盘认不到

网友:
要是供电不够,那么USB鼠标应该也不能用的,有4.9V

网友:
供电电感烧了,造成电流太小。

网友:
系统里面不,换个系统。或插上u盘看下cmos里认得到不?

网友:
查看主板的5V管子,你的U盘是好的吧!

网友:
U盘是好的  能U盘启动装系统

网友:
换保险  再不行飞个线

网友:
已搞定,我把USB跳线拔了又插上,U盘.USB鼠标都能用了,估计是跳线氧化,接触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置的USB提供的电流总是不够造成不认移动硬盘常有发生,插槽氧化也是根源之一~

网友:
一般像这种问题都是换USB供电管或电感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