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开机

楼主(2009-12-09):
今天接了台IBMT40开机黑屏 电流跑0.59A 拆开看了下显卡像是以前做过的。 内存换过问题依旧。 主板别的地方看上去都正常。
不开机

网友:
不开机,用可调电源电流到0.5多,主板测试卡跑FF,换内存问题依旧,

网友:
cpu供电电路查一下,FF一般为cpu不工作。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如果正常,重做北桥试试

网友:
测试AD线。装个CPU测试仪上去,看有没有灯不亮的?感觉是北桥嘘焊了。那板做显卡很容引起北桥嘘焊的

网友:
拔下CPU 看电流小了没 小了CPU工做了 把显卡重做

网友:
显卡做过的 基本上市显卡 特别是别人用的助焊膏比较差的情况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T40不是可以跑数码卡的吗,看看跑什么再搞,就算有了个方向

网友:
有可能做显卡弄到周围的东西了

网友:
做显卡吧!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至于他为什么跑FF,原因是显卡虚焊或者损坏,导致接地,直接拉低了供电的电压,这样CPU肯定不工作了

网友:
感觉ibm的机器好难修啊

网友:
引起不跑CPU 问题很多。如果是做了显卡就不跑CPU 。建议看看北桥吧.

网友:
0.5的话工作条件应该正常了。
到了这里,三个桥,BIOS都有可能引起CPU不工作。
建议楼主上假负载量测CPU AD线 内存AD线 MINIPCI AD线判断有无空焊 短路。

网友:
具体供电部分查了没有,换个COPU试试看,不行做北桥。
。

网友:
内存的阻值好难打 一块正常的板上内存假负载打阻值的时侯往往会有几个点无穷大 不知是什么有问题

网友:
重新执珠吧 不行的话 在干北桥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呢

网友:
再仔细查查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