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4GE-MX中电池和清CMOS中间那个三极管型号

楼主(2009-12-09):
客户拿来的板子,说是烧了东西,试了下,能开机,走完码。就是烧了个三极管
求华硕P4GE-MX中,电池和清CMOS跳线中间那个三极管型号!

网友:
不是三极管
一般是个双二极管

这个地方要求不高的,只要是极性一样的双二极管,尺寸差不多的
都能装上去
在其他板子上,CMOS跳线附近找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