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9-12-09):
大家帮我看看下面的驱动板用用哪些板可以改。。

网友:
这台显示器现在白屏的。怀疑是驱动板挂了。。但看了看那些通用版。接口不同啊!我对这些的研究少,不懂啊!希望高手给点指导。

网友:
还想问下。单换IC(TSUM16AL)可以的吗???

网友:
。单换IC(TSUM16AL也可以去试一下,最好是找个通用带屏线的板子去测试一下,看是驱动板或是屏的问题.查一下屏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我建议还是修板子比较好!

网友:
这是30PIN双8位LVDS屏,可用通用板点屏!但屏线也要换!

网友:
屏供电查了吗?

网友:
最好是板子和屏线一起换

网友:
有通用的板子   z

不过这个板子 一般  MCU坏的比较多  有的话 建议楼主最好能直接换一下试试

网友:
白屏  不一定是驱动板的事情啊 ?屏没供电就会这样白屏的。。我建议你先查供电。。还有。。就是我在修这样的问题时候 我也以为是屏挂拉。。但我一去查供电‘’发现屏竟然没供电。。我就一路查。发现屏里的电路板里的保险烧了。。我用保险一接。。呵呵~~OK  拉 //。/~~

网友:
对,白屏一般是屏供电问题,查屏电路上供电保险是否开路

网友:
白屏,你确定了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你的屏线是多少的呀。知道屏线接口才能知道用啥板子啊

网友:
换通用板 一般都是要改线的,这是使用通用板最基本的了

网友:
LZ把屏线拔下来,接头好好擦擦,这是长城一个下线品牌吧,修了N台,有这个毛病,有的是花屏,也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是双8的屏线··要先确定是不是驱动板坏··
  是的话··
我这里有原装板子···
···要的话··可以加我QQ:470261416

网友:
gm2621 v2.0

网友:
这种板子极不稳定,做记号的部分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修过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