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吹I/O 网卡,声卡,多脚元件的疑惑!

楼主(2009-12-09):
有风枪吹这些多脚的东东,有时候相邻的脚,很容易被锡连到一起,请各位大虾,支招呀!!!!!!

网友:
会吗?用烙铁都不会粘到一起,何况风枪?
拖焊就好了

网友:
不会的。关键就是要掌握好温度,风力,时间。你多多练练手就可以了。。。

网友:
连在一起不怕。用烙铁加松香脱开,多练习一下就会有手感了

网友:
加松香、焊膏都好,然后拖动烙铁,把多余的锡拖走!

网友:
楼主 新手啊  多练练

树叉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拖焊的 ,  加些松香就行了 .

网友:
至于焊东西连到一起 那就看你的手感  多练习一下就行了

网友:
那种感觉是要在反复N次后才能掌控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哈!

网友:
说明楼主的基本功,还有等提高哟

网友:
在吹I/O之前,先用酒精把I/O的引脚用棉签搽一遍,然后四周放入少许锡膏或干净的松香,再用风枪在底部循环加热,过2-3分钟就OK了,关键是手法问题,就像换BGA一样,熟练生巧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为了确保2个针脚不连在一起,一般都是吹上固定好了,我再拖焊一遍。。。还是得多练,自己掌握到窍门了,一遍都行了。。。先找坏的板子练

网友:
焊前先把焊盘拖平,加少量焊膏,把脚对准,用烙铁一拖就行。
完了用镊子检查一遍。
其实论坛里有好多教程,自己找一下

网友:
发的 贴真好  正适合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
跟着感觉走。
关键是量,没事多焊点就好了

网友:
熟能生巧 要多加练习!
有机会可以到基地来看下 几位老师的焊工!

网友:
焊接的时候不要上锡,先把焊盘用烙铁烫平,焊的时候不加锡,肯定就不会连了,焊完后用放大镜看一下,看的时候再用小镊子拨动焊过得IC引脚,有没焊好的也能发现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不要心急 眼要准 手要稳 加适量的松香 拖焊即可 实在不行用粘松香的细铜丝 进行拖焊也行  多焊焊就熟练了

网友:
粘在一起再搞一下.拖焊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
出售焊锡感觉    5块钱斤

网友:
平时焊点大的东西,倒是没多大感觉,毛手毛脚的,搞来也没多大问题,想想焊那种需要用放大镜来看的东东,还是有点虚火啊!

网友(2010-01-14):
一看就是新手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