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焊的视频演示!

楼主(2009-12-09):
拖焊的视频演示!
两个视频~~~共分7个卷
呵呵,问问高手,它用的是什么烙铁呀??

网友:
占楼备用!!
只觉得烙铁很重要~~~前几天某网吧送了我十多根DDR内存,到现在只修好了一根256的!
自我觉得拖焊还可以,就是烙铁太差了(十来块钱的30W),拖到尾有锡占了颗粒的2~3个腿~有时候再拖一次就解决了
有时候却不怎么好使,搞得久了还把PCB板搞坏了!
一根512,一根256的DDR400就这样玩完了!痛啊。。。。本来可以修好的!
准备买恒温……

网友(2010-01-11):
深有同感,之前自己升级路由器的内存和闪存就遇到问题了,也就是芯片上脚粘在一起的问题,以前用铜丝一根一根地吸那些多出的锡,辛苦!

网友:
老外一般使用都是威乐的烙铁,其实拖焊考验的是烙铁头的吸锡能力和烙铁的温度。

网友:
已经下下来了,感谢一下楼主啊。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