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主板报CPU 风扇错误

楼主(2009-12-09):
HP品牌机主板报CPU 风扇错误  滴滴滴响几声就关机了  不能进BIOS 那个大哥有给我传份BIOS

网友:
上图是INTEL CPU  下图用的AMD 风扇  并且还给北桥散热片拿下去了  。  把风扇装好  北桥散热片也装上也有这个错误么?

网友:
应该是cpu风扇插得不对  bios可以调的

网友:
风扇带检测的  换个风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现象是亮屏后10短报警,然后自动停电。
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无意中换了一个Intel原装风扇,竟一路跑到FF。再用原来的风扇,故障重现。于是研究了一下这板的CPU风扇控制电路,它是用二只三极管来调整CPU风扇转速的,我原来的风扇上的白线(有的是黄线)是空的,主板测不到风扇转速,就认为CPU在“裸跑”,于是自动断电。
    有了这次经历,我就把我用来维修的专用CPU风扇换了个真品,再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把主板需要查风扇的都插上3线风扇就好了

网友:
没有办法改电路啊  我现在没有风扇

网友:
查一下风扇接口的第一脚的线路正常不,有时是IO芯片有问题。

网友:
更换CPU风扇,查看BIOS设置,一般能解决

网友:
把BIOS里的按“F1”暂停的那个给关了看下喽

网友:
更换CPU风扇

网友:
要上 INTEL 原装风扇,  先刷个BIOS,不行在量到IO得线路是否正常,有的主板要侦测两个 风扇,一个系统,一个CPU得风扇

网友:
问题一:风扇插对没有
   2:风扇转速怎么样··
  以前看到风扇插到别的插口也会引起的·

网友:
HP有两个风扇。一个系统。一个cpu.要用四根线的风扇。     还有时间设置错误会装不进系统。装进了也进不了桌面。不信你设个1623年。

网友:
感觉还是风扇问题大些

网友:
找个原装的风扇,插到CPUFEN上面。再不行,把能接风扇的地方都接上试一下

网友:
怎么要刷BIOS呢?是不是风扇插错地方了哟?我犯过这种低级错误。要么就是风扇转速信号没有反馈到IO上,或者是IO坏了。

网友:
不用更换CPU风扇,楼主看一下是不是把风扇插到SYS_FAN上面去了,找到CPU_FAN把风扇插到这个位置上就不会报错,此种HP的主板我遇到过,BIOS有监视和控制风扇转速的功能。

网友:
CPU风扇插错了。应该插到CPU FAN 这个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