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杂牌电源问题。(为什么修的都是杂牌)。

楼主(2009-12-09):
F7EK。不知道什么牌子。。故障没电。。。拆开保险管烧了。整流二极管坏了两个。那一排3个三极管。。IRF820.C13007.C13007.IRF820坏。我是用了c3150替换。大滤波电容好的。分压电阻好的。。热敏电阻好的。后级看看还是很新。没量。插电试试。。还是没来电。再查前级 IRF820边上的晶体三极管用的是2222A。拿下来量。。没短路。。不过三脚都通。网上查了下脚排列好像是E,B,C..量的结果是。。EB.752..be753...ec712..ce713..bc131..cb132不知道是不是坏。。我拿别的电源上的两c945不是这样的。。。能用什么替换啊。。网上说了很多。。有的说c945可以。8050可以。有的说不行。c945脚的排列不一样。8050工作电压又低了。高手帮下。。

网友:
IRF820是场效应管不能用C3150替换.2222A用C1815.C945都可以代替.

网友:
2222A肯定坏了,C945、C1815都可代用,IRF820用2N60代用,场效应管不可用晶体管代用,如代用则要修改电路。

网友:
哦。。IRF820是场管。。C3150不是的啊,,呵呵。。我从其他电源拆下来的。。。2N60我手上没  。。j5027-r或c0214-IRF840B可以换吗??c1815也没。。8050不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2N60可以用7N60或j5027-r换,c1815用8050换不可以,可以用C945换。

网友:
2N60可以用7N60或j5027-r换,就是说 IRF820可以用J5027-R更换。。。。2222a可以用c945更换咯。。。945脚的定义和2222a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