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7300GT不亮有嘀嘀两声但能听到近系统的声音

楼主(2009-12-09):
一ONDA7300GT不亮有嘀嘀两声但能听到近系统的声音,测显卡接口阻值还正常,是哪里不了呀
显卡

网友:
显示器是否有信号过来?DVI是否正常?

网友:
做主芯,这昂达7300GT又没风扇的多部都是主芯.我接了不少这卡.不过BGA时要一定的小心,昂达这73要是温度不好11成都会爆的.我也做爆不少了... 当交了些学费.嘻嘻....

网友:
无铅的 显卡是有点难做
不过好多人用bga 做搞不好 就坏显存 、爆核心、做死。等等
该分析下原因了

网友:
看PCB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可以搞得死GPU和显存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
上基地买台BGA,三温区的,设置好温度时间,加温时间一到,加焊完成,直接简单明了啊,呵呵呵呵
楼主所说的故障应该是没有检测到显卡吧!
主供电,显存供电,GPU背面有无掉件,1117给GPU的辅助供电是否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