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F628加电掉电

楼主(2009-12-09):
索尼-PCG-F628   加电到0.05 掉到 没待机,在加 情况一样, 3 5v有   北桥加电的时候出电压,CPU 和显卡 电感没电压出来, CPU 上管 G极加电的瞬间 会从0.06加到0.07    ,CPU供电芯片 EM47RH  和EM48RA两个芯片搭配的,以前没见过这种芯片,加焊过 无效,DBM的南桥,855PM北桥,ATI9700显卡,南北桥显卡 都没有短路,  南桥晶振,H8 晶振都起振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哪为高手告诉下思路   。是不是后机还有短路掉电,还是CPU电压没出来掉电,或者别的什么。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CPU 个上了。。有的机子不上CPU也会掉到无待机。电流没那么低。。你这应该是哪个芯片坏了保护。。

网友:
CPU 上了   我找找 看能不能找到 坏的芯片  谢这位哥们

网友:
你可以看测一下,掉电前出来了哪些电压,然后再修它。应该是3v5v的下一个电压,A电压有问题

网友:
我怀疑 H8 坏了, 但是他的H8 有程序, 换别的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