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X辅助电源的工件条件?

楼主(2009-12-09):
ATX辅助电源的工件条件?5VSB产生的条件?谢谢!

网友:
ATX辅助电源电路实际就是一个完整的AC/DC转换电路!一次输入AC(交流220V/110V输入)输入,而次级输出+5VSB、12V或者24V(用于主电源电路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上!我刚学修电源,好多问题搞不清楚,可能是我没说明白吧?我的意思是知道没有+5VSB要怎么样检修?有没有电压测试点之类的?

网友:
没有5VSB要检查200V电容有无300V,辅助电源开关管、开关管的启动电阻及周边的反馈电路。

网友:
谢谢4#!
我会根据你的思路试着做一下!

网友:
主机开关电源的副电源实际就是一个自激式开关电源,一般是全分立件电路。把每一个元件在路测量一下即可。一共不超过15个元件。

网友:
回6#:能不能介绍一个比较典型的辅助电路的电路图,当然最好有工作原理说明!非常感谢~

网友:
期待更多高手来讲解

网友:
推荐楼主仔细看看基地这篇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7686-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