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不显示,换北桥后故障涛声依旧,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2-09):
今日遇到一块研华工控机主板型号是:pca-6007 rev:a1和一块研华工控机主板fsc-1713vna(b)的主板,故障一模一样,开机,跑码正常,嘀,点亮的报警声也有,但屏幕上显示一块小框,提示:attention
                                              out of range
                                        H:05.17KHZ     V:101.03HZ
并且H 和 V 后面的数字还在不停的变化,请高手指教。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补充一句,BIOS绝对是好的,在一样的板子上换过来的BIOS,一样的故障

网友:
如果北桥都换过了,BIOS也确定是好的
只有查北桥到VGA的外围元件了

网友:
有近安全模式调整分辨率吗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超出显示器的显示范围?英文的意思是“注意超出范围”。
换个显示器,调好再换回来试试

网友:
分辨率超出范围了,不知你这种工控机的板是否可以接其它显示器调分辨率。

网友:
客户拿了四台一样的机子来,有两台修好了,都能点亮显示器,这一台拿来的时候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
VGA主要就是打值了吧

打三个75欧的红绿蓝 然后打下俩个行场信号的对地值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一样 可能是中间的电阻有问题

然后第九针有个供电 看看正常不?

网友:
注意
                                              超出范围
                                        高:05.17KHZ五:101.03HZ
英文翻译是这样··要先找个大点的显示器先调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