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不能带硬盘

楼主(2009-12-09):
电源只接主板可以进到CMOS里,12V,5V输出正常,就是不能带硬盘或光驱之类的,一接,CPU风扇就不会转了,不知道向哪个方向修?电源芯片用的是TL494。次级输出的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电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世纪之星铁甲勇夺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世纪之星铁甲勇士 ST325,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如果光插硬盘的电源线,就引起上面故障,那是多半是电源问题,但如果也插了数据线,才引起上面故障,可能就不是电源的问题了,倒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这总应该区别对待吧?

网友:
典型的电源功率不足,300V大滤波电容、开关管或输出整流管可能老化,我以前修过一个联想全汉的电源就有这种情况发生,后来就是换过元件就好了。

网友:
把+12V对地并一个瓷片电容0.1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接数据线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300V大电容换了,等下换下开关管再试试。

网友:
{没接数据线}   ( ⊙o⊙ )哇靠!耍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电源是有问题的,不能带多的负载的,一接硬盘或光驱CPU风扇就不转了,当然更不会接数据线了。没耍人的。期待更多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并一个瓷片电容?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
不能带负载一般都是副电源开关管G极50V 1UF电容坏
你试着换一下

网友:
我的世纪之星同样毛病,并小电容后管了半天,又不行了。看来还得找。

网友:
负载差···
  300V滤波大电容··还有开关管··
我换过一个光耦解决的··
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换光偶呀!分型号吗?一般的光偶都可以吗?

网友:
目前手头没有相应的副开关管,没有代换。有配件时继续修了,多谢!

网友:
先找个电源换上试试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