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 FE53B的MAX1909的ACIN为3V!!!

楼主(2009-12-09):
SONY VGN FE53B的MAX1909的ACIN为3V!!!

这个机器是进过液的。没有主供电。

MAX1909的ACIN为不到3V。、

查电路,经过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一头为20V,另一头才2.4v.

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

没有找到FE53B的,找了个FE53BW的。

网友:
从上传的电路来看这个脚电压好象应该就这个电压吧,像是个取样电压,由150K和20K电阻分压得来,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电压了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1909不是主供电芯片,8734才是主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电压是对的 就是2点几伏,正常的 !  是2个电阻分压过来的 ,SONY的图纸较少,进液的还是仔细查查进水的地方吧  一般进水 涉及到主供电的地方大多会断线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吗

网友:
明白了。这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2.4V。谢谢大家了。

主板的电池接口左侧有一团粘的发白的东西,清理掉后。测电压还是没有上来。

老板让我把BIOS电池插拔一下。重新安好BIOS电池,一测量电压。出来了。亮了。

客户急着拿走,就没有再多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