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的灯管可以换液晶显示器的灯管吗

楼主(2009-12-09):
请教,用笔记本的灯管可以更换台式机液晶屏的灯管吗?好像灯管粗细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关键是长度

网友:
能装上去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放进去就OK了   细灯管好放点,粗的要小心就OK了

网友:
可以,但一般笔记本的都要细一点

网友:
事实的确如此,可以更换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