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纯平满屏都是波纹

楼主(2009-12-09):
有一台三星纯平 满屏都是波纹,在桌面把频率调过了,菜单中波纹功能也调过了,没好转就拆机,发现显示器让人修过了,示放板跟底板都全补了一次焊,对于这种满屏都是波纹,之前碰到过的都是虚焊,现在全补焊液解决不了,是什么缘故呐?请问那位高手可以分享你的高见和心得?在此先谢了!

网友:
VGA线的问题吧

网友:
请问楼上,VGA线的问题也会影响出现水波纹?分辨率调到调到1024*768也是有很多水波纹

网友:
电源滤波不良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建议查供电!

网友:
视放供电滤波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换个视放块试试

网友:
它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我这有图纸。

网友:
是怎样的波纹呀,最好是发个图来,让长风老师给你一个参考呀。本人修CRT菜。

网友:
我有遇到一台是有水波纹的,就高压包附近一个二极管坏了,你仔细看下电路板,哪里有烧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