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线怎么改成VGA

楼主(2009-12-09):
今天送来一台LG 19的显示器   驱动板坏了   要换驱动板
但是这台显示器是DVI接口的   我这的用的是乐华2030驱动板   是VGA接口
客户说他的显卡是DVI接口的    没办法  只有改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吧VGA改成DVI  我见过人改
显示器自带  DVI线     客户不要用转接头
那位高人告诉我呀  怎么改

网友:
有DVI转VGA的头卖的,买个就OK了也便宜的

网友:
客户不愿意呀~~~~~~~~~

       我那样子他就不修了

网友:
这样,你把一个DVI转VGA的接头拆开,慢慢研究吧!祝你好运

网友:
DVI的信号线中有几根是模拟VGA信号线的R G B H V

网友:
不听说过,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