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二极管BC-16

楼主(2009-12-09):
15液晶富士通电源电路上的一个二极管坏了,用了好多二极管都代换不了`
上面写着BC 16   希望知道些资料的朋友告知一下~

网友:
查不到资料时 ,看这管是哪地方用的? 次级整流还是什么  , 考虑它应该具有什么参数。

网友:
就像12V整流输出那样,但我用12V的二极管代换只有9V

网友:
12V整流的 ,   用肖特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