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025点不亮问题

楼主(2009-12-09):
昨天一同行客户送来一片acer 3025的板子。。。加电。。电流跑零点六几,报了个200块,不修拿回去,可能他自己搞了吧
今天又送来。。。

一上电。。电流跑零点三几。。。比昨天更低了。。。

上测个个电感电压,没有了CPU供电与1。2V。。以前修过这样的。。。是1。2的不出来才使得CPU供电没有。。

修了一个早上。。。无果。。。。看了看CPU供电芯片。。。有被动过了。。想想先把芯片换了在说。。。于是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

在注意的看了一下。。。没想到主供电芯片的引歧断线了。。。妈的。。。直接堆锡总算出来了。。在测了一个1。2的。。。没想到也出来了。

但现在一上CPU,电流到0。13就不上去了。同时1。2与CPU供电也都没有了

拿下CPU就正常。。。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多数为主板上有短路现象,,望楼主在细心查一下

网友:
拿下了NB。。。电压还是不出来。。上CPU还保。。。

要怎么才能找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