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s661gxm-775 诊断卡d0

楼主(2009-12-09):
开机检测卡显示代码d0,重启不跑码,空板加电仍为d0,cpu风扇不转无供电,显卡风扇正常转。
请高手解答是否cpu供电的mos管被击穿了还是其他原因
cpu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有些板是要能开机 CPU风扇才转的,,,好好量吧、

网友:
CPU 座子测试没有?

网友:
技嘉这块是SIS芯片,开机CPU风扇不转应先查CPU主供电,

网友:
先修CPU的供电再说

网友:
风扇无供电,CPU有没有.把基本电压量一下

网友:
CPU座子空焊,还有BIOS(数据)不良

网友:
用775带灯负载看一下坐有没坏

网友(2010-04-10):
我也有一块一样问题的同型号的主板,也是开机D0,cpu电压正常,如何修

网友:
CPU座子和BIOS有可能性哦

网友:
来自: 重庆荣昌县
这块板 肯定不上U要掉电 U座很多虚的

网友:
BIOS可能性最高,技嘉这板好坏BIOS,PCB应该是3.0的吧,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和CPU供电没得关系,其它地方供电时钟复位先查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