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网卡问题求救

楼主(2009-12-09):
碰到一台T41 机器 不能上网 其他一切正常  故障现象 插网线网卡上绿灯一直闪 本地连接一会显示正在连接一会又显示网络电缆没插好 一直这样来回重复  网卡(千兆的)跟网卡接口都换过了  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网口后面的D97,D98,T1,T2 都换过啦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碰到过换H8后修好的了.

网友:
好的  我 换个去

网友:
隔离芯片虚焊了吧!    是动动就不行了么?期待结果!

网友:
5# xiaopiga118 [

不是啊插好了也不行 你说的隔离芯片就是那两个黑色个头挺大的片子吧 我也换啦

网友:
机器修好啦 就是网卡口 后面短线啦

网友:
感谢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