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敲鼓

楼主(2009-12-09):
我有个显示器LG 775FT  通电 咔嗒 咔嗒 敲鼓就是启动不了 ,行管没有坏,现在怀疑行输出坏了,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先把行管拆下来量,如何是好的话,就查行输出电路。

网友:
量一下高压帽的金属挂钩对地的阻值,非无穷大为坏

网友:
查一下二次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试试 谢了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