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跑50

楼主(2009-12-09):
我这里有一个AMD3600的CPU放在板子上就跑50不过了,换几个板子都是一样。大家说这是CPU坏吗?可是我听说CPU只要能跑数就是好的,不知是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测CPU好坏分享一下?

网友:
最好装在正常的板子上测试

网友:
扳子确定是正常的好板,换别的CPU一切正常。应该是这个U挂了。

网友:
还一上来50 ??  还是跑50?

网友:
楼主,像我们厂生产的N68、N78,一开机就显50,就是CPU不开,修!
如果板子是好的,就是U挂了,你换个U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直跑50不动了。板子是好的。把U换到别的好板子上还是这样。

网友:
同志,U挂了,哈……
不过没关系,现在便宜了。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是显50,有可能是U挂了,如果跑了几个数字到50哪就是U好的,板的问题了

网友:
处理一下内存试试,不行换一个

网友:
哎,算是中奖了,确实是U挂了。

网友:
。。果然最后还是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