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ASUA主板M3N78-AM疑难问题

楼主(2009-12-09):
电脑运行起来正常,但经常会不定时的断电,我换过电源,不是电源问题,也下过板子只用板子通电走代码,什么都正常,但是就是不定时的断电,然后又 重起,又工作几小时又断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谢谢 各位大虾给我指点路,本人不慎感激!!!

网友:
桥烫不烫,换桥上风扇。

网友:
问题已 解决!小弟刚学习硬件维修!等熟悉一点也报名来基地研究下!3Q

网友:
怎么解决的嘛。也不分享下?

网友:
群主太不讲究了  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一声

网友:
先看一下CPU或桥的散热好不好,而后再分析,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是CPU座或桥有轻微有虚焊现象,温度一高锡珠就容易出来接触不良,再者就是有可能有的元气件变质了,造成断路现象。这想不过就这两种可能

网友:
这样的掉电一般都是温度问题嘛    不用想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