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12-10):
来自: 吉林吉林 来自 吉林吉林
你不用费心思看周边电路,再找芯片。凡是电源周边的电路的规律基本一致。建议你买一个电源模块,直接装上即可
引用 网友A:
错
电源电路的原理确实是差不多,但采用的芯片不同,具体电路也不同。而且显示器电源大多都是变频的,用模块稳定性达不到标准。
第一、怀疑是哪种IC,就准备哪种IC的PDF资料
第二、查看模块周围的线路,主要是根据PDF资料来对照一下,看电源、地、信号输出、反馈来最终确定是否是该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