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无报警黑屏

楼主(2009-12-09):
我的电脑无报警黑屏,机内的风扇都转。经过检查,是换到其它电脑上试的,显卡,硬盘,内存,显示器,电源,都是好的。
去掉CPU的散热器摸无温度,由于没有诊断卡,不知道是否为CPU坏了,机内的灰尘都已经清理,该擦的金手指都用橡皮擦过了。
技嘉8I915P主板,2。8的CPU

网友:
如果认为CPU坏的话可以卖给我,QQ 183215008

网友:
你把CPU换到其它电脑上试不就知道啦!
         如果CPU 在其它电脑上没有问题就是主板噻!

网友:
我觉得是CPU供电电路没工作。。。

网友:
CPU无供电,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