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W8000 不触发

楼主(2009-12-09):
客户拿来就不显示,他说去过别的地方修过,用了两天就不显了,最后把钱又退给他了
检测情况:1.电源插上去电流0.12      用手摸到IO  发烫 (有两个一样的  不知这个是不是)
想也没想   就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去(拆料板上的)    换上后 待机0.02
2.  测3  5   V  正常
3.南桥晶振  也起振
4.BIOS   也有波形
5.开关有电压(有跳变)   就是不触发
先上两个图  看一下

内存的阻值打过  是正常的

现在头痛的是   不触发     实在没有思路了    请高手指点   下一步 怎么搞啊

网友:
量测一下整机有无短路,,上电的相关条件,,南桥晶振,,EC晶振,,以及相关的上电信号等等有没有异常如ACIN# LID#  RSMRST# NBSWON# DNBSWON#

网友:
你那IO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程序       看了有BIOS的

换过后 现在待机是0.02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上面两个是一样的   不知道换的那个是不是IO  (换的是第2个)

另外BIOS 程序  没有找到    本来想刷一下试试的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
你找下电路图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    这个机型 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有图的大哥 给小弟发个PDF      或着点位图   先谢过了

网友:
电池放过电没有呀  电池电压对不对 路一下开关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跟电池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吧    明天试一下    再来汇报

网友:
DNBSWON#  这个是什么信号,楼主介绍下,我是菜鸟

网友:
楼主现在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在那里放着    没有搞好     正考虑换板中      可能是PCB板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