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换颗粒后不能在第一个槽启动

楼主(2009-12-09):
今天修一条现代的256M内存,用RST测在测地址线时显01234567。。。。。。。。。。。。。。。。。。。。。。。于是用一片HY5DU56822BT-D43代原来的HY5DU56822AT-J;重测过关了,但是把它放到865PE的第一槽,开机诊断卡能跑到26,显示器不亮。把它放到第二个槽显示器能亮,且正常赶往系统。
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把它换到第三个以后就OK了。电脑启动本身要调用基本内存运行基本BIOS。其它等。。。

网友:
插槽氧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槽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它放到第7片的位置也不行.把这条内存放到845GL主板上能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