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通用4口高压板的电流是多少的?1A够不够

楼主(2009-12-09):
碰到个LG 1942S的显示器,高压板一体板修不好,准备改通用高压,但原电源板上只有22V和5V,想用DC降压模块降到12V,看在卖的此类模块一般都是1A左右的,请问接高压板能用吗?会不会过热不稳定
显示器

网友:
正常工作时是1A左右,但是最好用3A的

网友:
直接换板吧!~22V的不是太好改的,换快通用板就可以了,22V其实根本就用不到的

网友:
1A有点小,应当再大点

网友:
这要看你用多少伏供电了,一般12V电流在1A --1.5A左右。电压高,电流有下降的趋势。

网友:
谢谢各位,入手一块3A的降压版,明天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