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维修显示器的新手一个故障经验~~

楼主(2009-12-09):
修 方正FB-780-TB显示器修 方正FB-780-TB显示器
故障:黑屏
拆机检查:电源 18V, 5V, 3.3V 正常
斜看显示屏有图,驱动板正常,高压板故障
检查高压部分,发现一个5707坏,供高压电原保险烧断,
换5707和保险,开机,正常,约半小时又烧5707和保险,高压变压器发热,一个高压变压器坏了,一时找不带合适的变压器,换高压板,原高压供电为18V,通用的以12V比较多,决定用12V高压板改装,考虑用7812可能要两个并联,发热量还比较大,再说该机也没有合适的安装的地方,决定改变压器,拆下电源开关变压器,用0.47漆包线按原18V绕组的反方向加绕2T,断开原18V绕组将现在的2T线圈串联在原绕组,装上开关变压器,通电测量原18V整流后电压12.5V,接上通用高压板,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一个新手能做到吗   真能做到的话 那就不叫新手了

网友:
根本不用那么麻烦,找个质量可靠的直接用不要改电压。通用高压板的输出功率在很宽的电压范围内是一定的,只要主功率管的耐压足够完全不必担心过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