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N9S 的电源芯片RT8801B哪里有

楼主(2009-12-09):
升技KN9S 的电源芯片RT8801B哪里有,我这里一个kn9无CPU电压。电源场管的D极12V是有。G和S没得电压。怀疑为管理芯片坏。不过我们这边找不到。型号是
RT8801B,各位知道可以用啥子代。或者哪里有。

网友:
给你来张PDF,要找代换的自己先找脚数和封装一样的,然后找PDF对比,脚位定义一样的可以代换试试,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谢谢。不过这种的我都没得印象了有点麻烦了。找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