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少见的故障

楼主(2009-12-09):
客户送来一块主板(CPU和内存都有)。开机跑C4。 主板是915的。测量内存供电和SDTA,SCLK都正常。后来我有事外出了。师兄接着上。后来回来时听他说刷了BIOS后还是这样走C4。(好象是盘英的板子吧)。经过修了好一阵子也没有修好。后来换了一个2.6G的cpu,过了内存。以前的cpu是3.0的。是主板不支持3.0的cpu还是怎么的。但是3.0的CPU是主板以前用的。怪

网友:
U座子虚寒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是CPU 座子。

网友:
有些主板遇到不支持的CPU会档内存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478的杂牌上 C4可点亮  CD不亮

网友:
CPU脏了,接触不良我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用洗板水洗一下U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U座虚焊了

网友:
遇见过板子不支持原来的U了  但是U在别的板子上是好的   确定是板子不好   很有肯能是座子问题  现在还不知其解

网友:
这是主板挑CPU 啊,这种情况一般是U座上某个信号不良的。

网友:
再把3.0的U上去啊 ?看看行不行 有的拔下CPU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3.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