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碰到屏无显,外接有显,先检查一下PANEL_ID

楼主(2009-12-09):
昨天接一台SONY C21CH,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但接外显时启动时有显,进系统后无显,但此时对着亮光,可以看到内屏上有显示,但无背光,并且显示是偏的,分辨率是1024X768而不是1280X800。直接跟客户报了一个显卡故障,收下检查。

     在论坛查此款机器,本论坛‘小罗花非花’反映过同样的故障并指明了故障处理办法。按照小罗花非花的提示,找到主板上的SW1(屏PANEL_ID 4路开关),量阻值发现有一路中拨在ON档,但两端打阻值为无穷大,用飞线将开关的两头焊上,接屏通电,机器恢复正常的显示。

      因此,提示各位坛友,在碰到这样的故障时,先不要急着去动桥。也感谢小罗花非花,让我轻轻松松(主板都无须取出来)收了300大元的维修费。

网友:
共享平等交流发展。哈哈,恭喜LZ

网友:
你真幸运呀,恭喜LZ,什么时候我也能接到个你这样的呀.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先看看这里。谢谢@@@

网友:
楼主在哪的啊,显卡故障才报300元,好便宜

网友:
嘿嘿 背光按钮还是要多注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