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请教高人了

楼主(2009-12-09):
朋友送来一块技嘉945主板,刚开机一切正常,过半小时后再开机进不了系统了,用系统盘重做后能分区,但装不上系统,用检测卡显示“45”,说是内存部分有问题,查了半天没结果,请教高手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如果有条件,先刷个BIOS看看
不行的话,我估计南桥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这板北桥空焊的多,你查下看

网友:
测下北桥地址线,肯定是北桥

网友:
这个板子CPU座子也容易虚焊 我遇到过一些

网友(2010-01-14):
南桥坏,可检测下进不了系统时,VCOR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