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5000c 维修

楼主(2009-12-09):
前几天,接一台 明基5000c 笔记本维修 ,现象开机测试卡跑单边零掉电。测试3 5v正常有输出。量测cpu电压没有。其一供电保险坏掉。更换,通电可以跑代码。但不到几秒钟就掉电。再开现象一样,发现max1987发烫,换之。还是发烫,测量cpu供电mos管也没坏。max1987工作的条件都有。手头没有料件可查对比,客又户急着要,不耽误时间了。以前修台式机有过3相供电改2相的成功经验就开始着手去除一相供电,去掉后通电测试,代码一路跑过,加硬盘跑3d均正常。到此就算完成,由于时间原因,我也没能彻底找到此现象的真正原因,有修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还请赐教。

网友:
不知道你怎样修好算不算是个好经验?个人认为还是要修好两相供电才是上策。。。。

网友:
把两相供电少了一相,机器很容易出问题的,最好把故障点找出来给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