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精英声卡ALC655不发声 驱动认错的板子

楼主(2009-12-09):
今天修了一个精英的板子  刚开始肉眼看到 内存的一个供电二极管裂了 换了 发现内存供电的场馆有烧焦的 痕迹 也换了  内存供电电压2.46付左右  装系统试机
结果蓝屏了 一两次 怀疑是内存供电低造成的 于是把供电到场馆的二极管拆了 直接飞线过来到内存供电场馆的D级别 但那个2.46付还是没有变化  G级电压还是5付 D级从2.8涨到 3.2付了 为什么输出还是没有变化呢  想不通

后来正常装好了系统  发现声卡驱动不对 显示什么NV什么什么的  怀疑是认错了驱动 因为是高斯的系统  就尝试手动安装驱动 结果安装驱动的时候 重启 怀疑是声卡芯片工作有问题  因为78L05是很容易坏的 就测了下5V的输出 发现OK 的   于是上基地搜了下   好像声卡芯片还有个 12V的供电  但这个芯片周围我没找到

但周围的电感都没有问题 于是怀疑是该ALC655声卡芯片本身坏 于是换了一个 用烙铁加焊了下  开机进系统 自动认声卡 把刚才装错的驱动 又装会NV什么的

然后AC97自动安装 就好了

第二次修声卡故障  呵呵

网友:
有12V供电嘛 。。。。

网友:
78L05是变压管。第一个脚12V输入中间接地第三脚5V输出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除了 5V的以外应该还有个12V的供吧

网友:
有3.3V和5V供电呀,
12V通过78L05转成了5V

网友(2010-03-31):
我的也是精英主板.7805有12V但没有5V输出啊~

网友:
怎么查?
ALC655声卡心片换过还是没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12V..没有5V直接换个78L05就可以了